海尔7G-5H机器(板号DA0JWUMB6G0)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7-07):
客户送来一台海尔7G-5H型号的机器,客户描述故障为不开机,通过测试以后,确实不开机,然后拆机,首先目检,没有发现掉件或烧毁的痕迹,然后对地打阻值,主板没有短路,然后果断上电,发现没有待机电流,直接先量公共点,发现只有3V,证明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通过测量发现保隔第二个场管是N沟道场管,G极需来一个高电平,但实测为低电平,测量发现充电芯片控制此场管,充电芯片条件也满足,果断换充电芯片,故障修复!奉上亮机图。

网友:
这样确定是芯片问题是不是有点太鲁莽了   有的芯片吹下就好,但是最后结果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
因为我已经把充电芯片的条件查过了,所以我才换芯片的

网友:
学习中我手上也有一台不通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