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把电池拿下来过几秒钟就可以触发了,为什么?

楼主(2017-07-07):
T420I把电池拿下来过几秒钟就可以触发了,已经遇到好几台了,没有找到实际问题,怕返修?有遇到过的分析下,谢谢!

网友:
相当于放电了  贴别是内置电池的那种......

网友:
应该是BIOS放电了这个机器有时候不触发放电旧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保护了吧 ?这种查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有碰到过,修好分享一下,不好下手

网友:
这种问题涉及面广,BIOS损坏,用户非法开,关机,桥及RTC电路等。

网友:
按 开机 电路 来修。从按开关开始到 亮机 整个过程 都 要 搞 一遍 才 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放电,重置南桥RTC模块。 重点查查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