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VN7-591G笔记本加电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07):
机型:宏碁vn7-591g
版号:Hades_HBS 14206-1.448.02W02.0011
故障:加电无显示.
维修过程:根据客户描述,电脑开了一天时间,下午出去吃饭回家后发现电脑死机动不了,强行关机后再开机就出现这种现象。
          询问一番客户, 问是否之前摔过或有进过水,客户否定没有 之后又询问一番,废话不多说,之所以问这么多,是为了了解情况,对症下药。
          客户走后,迅速拆开此机,此机还是比较好拆的,后面螺丝全拧掉,键盘整面就拿下来了,这里注意下键盘下面的排线,拆开后目测没有明显进水维修过痕迹。
          说到这里我没有接着往下拆,而是用了可调电源开机看了一下电流到1.34A左右,根据维修经验主板电压基本肯定都出了,接着拆完,拿出主板,因为这个机器内存是在背面的,先插拔下内存吧,;两条内存,取下一条后再开机,涛声依旧还是无显示,把内存换2槽上再开机奇迹出现了电流唰唰跑上去,接上屏幕后亮机啦,不会这么简单吧,,,,反复折腾后确定不是内存坏,是2槽亮1槽不亮,同时都不亮机。郁闷又碰到这种疑难杂症,由于没有示波器,只能根据维修经验解决,先上论坛下载BIOS刷后无过,还是2槽亮。用万用表测了下内存上的电压1.35V也很正常。这里就只能怀疑是桥的问题了,仔细看了下南桥是SR17E,根据以往维修机器碰到这种南桥好像坏的挺多,先上BGA上下240度加焊,问题依旧。没办法这样也不能给客户说就用一个内存吧,最后订了个全新南桥换上,问题解决。
维修总结:现在的新机器没有北桥,北桥集成在南桥里。所以换的南桥{北桥},全是经验之谈。希望家看到后遇到此故障不要走弯路。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保修  何必浪费力气呢     保修也就三天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