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楼主(2017-07-07):
前几天收的几块技嘉ga-h61m-ds2主板 不触发 我强加电 正常跑码亮机 然后再拨开关正常开机 但有时候关过机有自动重启 果断换了个ec 换过以后 还是要短接一下绿线 才能正常开机 但是不重启了 绿线电压量的只有3.9V 开关电压3.3 请大神指点

网友:
是不是  绿线  到IO   有断线 ?

网友A:
io 到绿线  断线了  吧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正常  你直接上电 怎么可能跑马亮机

网友B:
5vdual的电压待机时间有没有切换出来,如果没有出来,rsmrst的信号。有的话,查南桥部分,没有就向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到绿线  断线了  吧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正常  你直接上电 怎么可能跑马亮机

要是断线的话 为什么短接以后拨开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dual的电压待机时间有没有切换出来,如果没有出来,rsmrst的信号。有的话,查南桥部分,没有就向前推。

谢谢兄弟了 我先找找图纸吧 找不到就不修了 毕竟就是按坏的收的

网友:
不触发的话  查RTC电路是否正常  再查开关到IO  IO到桥之间的信号正不正常 还有桥发出的SLP S3信号   各个信号在触发开关后的跳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