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07):
机型:Dell Vostro PP38L
板号:DAVM8GMB8G0
故障:不触发,大短路

测量全部电感对地阻值正常,电源头好的,烧机发现桥维烫,公共点烫属于正常,最后发现PC39发烫,电容已经烧黑,拆了上电不短了。送上图纸

最后亮机图一张

Dell Vostro 1014 PP38L.pdf

网友A:
pc39为什么会引起桥发烫呢?今天接到一个华硕也是桥很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39为什么会引起桥发烫呢?今天接到一个华硕也是桥很烫

短路的电压有联系桥的话就会发烫,四代以上U的桥发烫厉害,5v 电感也会一起烫

网友:
这种短路就是捡钱的机器啊.一天来几台都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电压有联系桥的话就会发烫,四代以上U的桥发烫厉害,5v 电感也会一起烫

哦哦今天这个桥加热一下就可以显示了不知道稳不稳定。多谢指教,感谢

网友:
电容坏的机器就是捡钱  大家都多捡一点哈

网友:
电容坏的机器就是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