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的笔记本,开机进系统会自动休眠,

楼主(2017-07-07):
还真的是奇怪!,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E40 的机器会自动休眠,我想是不是休眠的那个开关的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 还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只知道这种本子,键盘特别爱坏,这个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按理说休眠开关了问题  你应该开不了机的!   检测下LID   还有就是裸板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休眠的那 个开关的问题要看你的结论,,只想不干不是好孩子!

网友:
先刷个BIOS确定下

网友:
是不是系统造成休眠。设置关闭休眠。首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先换个安装板的原版系统 装原版的驱动 试试 不行刷个BIOS

网友:
裸板开始试过了吗              试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裸板测  喽   很多问题都会这样额   键盘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