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07):
版号LA-6881
同行拿一台裸板联想Y470说没有CPU供电,拿来看下能不能搞,测了一下CPU供电确实没有,打开图纸测了下CPU工作电压22脚和23脚分别都有5V和19v都正常,接下来就测开启信号第7脚 ,发现没有电压,PR399两端都没有电压,不正常,一般来说是有3V左右,肯定是某一个电压好信号不正常,才会导致没有CPU开启信号,先不管CPU供电,先测其他电压没有,除了CPU供电和1.05V  PL701电感没有之外其他电压都有了,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追查发现是PU701发出的,老规矩 测工作条件和开启信号,10脚正常5V,4脚0V,1脚开启3V,4脚0V不正常 查脚电压来源于+5VALW经PR706装换而来,测PR706第一脚有5V,另一端0V  ,嘿嘿 找到问题,找一个一样的电阻换上,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电,纳尼,还是一样的现象,不应该呀,拆下来继续测 发现PR706的第二脚已经短路状态,不会是芯片坏了吧,想想还是从简单的下手,拆掉PC711,再测不短路了 ,直接找一个细铜线把PR706两端连起来,加电测试,电流已正常跳变,接键盘按大小写已经可以正常切换,说明已经正常显示了,同行没拿屏过来,所以没有接屏试

网友:
楼主技术刚刚的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可以,刚刚的,我也修好我的了

网友A:
如果是我 绝对没你修的快     楼主技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绝对没你修的快     楼主技术可以的

这是要好年的功底啊,,要我我也修不了这么快,,,哈哈,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是9583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绝对没你修的快     楼主技术可以的

其实要相信你自己也是可以的,要有点信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