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的教学

楼主(2017-07-07):
液晶显示器的主要特色在于体积小、 薄, 重量轻, 低辐射等优点,
从 2005 年开始大面积普及到如今已是装机的绝对主流。2010 年又是
LED 液晶的发力年,09 年底开始 LED 液晶大量的宣传大面积铺货,因
此液晶显示器又进入了更新换代的一年。
液晶;液态的晶体,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物质,是具有规则性
分子排列的有机化合物。如果把它加热会呈现透明状的液体状态,把
它冷却则会出现结晶颗粒的混浊固体状态,具有液体与晶体的特性,
故称之为“液晶”。液晶显示的原理简单地说,在通电时导通,液晶
排列变得有秩序,使光线容易通过;不通电时,排列则变得无序,从
而阻止光线通过。液晶本身
不会发光,但是可以透光或
者遮光,不通电的时候液晶
分子排列混乱,阻止光线透
过,给液晶加上电压时,液
晶分子会按规律排列整齐,
在屏的后面发出的光线穿
过滤光片后成为 RGB 三基色,再控制每个像素点的比例,就可以得到
彩色图像。
液晶显示器的部件介绍与技术参数:
一、背光源 LED 和 LCD
1、LED 背光液晶显示器,采用超高亮度的发光二极管作为发光部
件,控制屏上的每个像素点的开
关,最终显示出不同的画面,它
是液晶理想的光源,LED 液晶的
体积小、非常的轻、耗电量低高
亮度、低热量等特点大有淘汰
LCD 液晶的趋势,但是此二者仍是液晶显示器,只是背光源不一样
而已。
2、LCD 液晶是用 CCFL 冷阴极萤光灯管做为它的背光源,唯一
的一个逐渐消耗的零件就是显示器的背景灯管。长期使用以后,会发
现屏幕变得暗淡或者干脆就不亮了,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更换背景
照明灯就可以使 LCD 起死回生,变得和新的一样。灯管的数量决定了
它的亮度,早期的液晶显示器和笔记本电脑只有一个灯管,位于屏幕
的上方; 后来的为上下两个
灯管, 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
依然采用这种结构。发展到现在,四灯已经比较普及,还有高端的六
灯甚至更多。四灯管设计分为三种摆放形式:一种是四个边各有一个
灯管,还有一种由上到下四个灯管平均排列的方式,更多的采用上方
两个灯管、下方两个灯管的方式。
二、液晶面板
液晶面板是液晶显示器的主要组件,占去了液晶显示近 80%的成
本。 目前世界上拥有面板制造技术的厂家并不多, 只有 SHARP (夏普)、
SANYO(三洋)、三星、LG-Philips、台湾的友达等厂商拥有核心技术,
大多数液晶显示器都是用它们
的面板来组装生产的。面板的质
量和身价目前分为三档:日本的
三洋、夏普属于一档,多被采用
在高端的产品上,如:SONY,优
派等,价格也相对高昂;韩国的
三星、LG -Philips 属于二级,多数使用在搭配品牌机出售的显示器
上;友达等台湾厂商则属于第三档。
1、坏点:
亮点和暗点都被称为液晶显示屏坏点,RGB 三个像素点都加不
上电压,是一种液晶屏的物理损伤。出厂时注定的问题无法修复。亮
点的意思是在显示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像素没有工作一直发亮, 在任
何界面都可以看到,更多时候厂家会把亮点做暗点业销售,那样故障
不那么明显。
屏的标准不同厂家不同定义,没有坏点叫 AA 级。
A 极屏:(其中亮点不超过一个,且亮点不在屏幕中央区内)
日系 3 个坏点以下 夏普,三洋,日立
韩系 5 个坏点以下, 三星,LG-飞利浦,现代
台湾 8 个坏点以下 友达,奇美,翰彩

2、亮线或者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
障。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
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或者屏显电路,
液晶主控 IC。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
有漏电,这种问题部分可修复但需要专用的设备。
3、对比度:
对比值是定义最大亮度值(全白)除以最小亮度值(全黑)的比值。
LCD 制造时选用的控制 IC、滤光片和定向膜等配件,与面板的对比度
有关。观看流媒体时,一般片源亮度不大,但要看出人物场景的明暗
对比,头发丝灰到黑的质感变化,就要靠对比度的高低来显现了对一
般用户而言,对比度能够达到 350:1 就足够了,但在专业领域这样的
对比度平还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相对 CRT 显示器轻易达到 500:1
甚至更高的对比度而言。高档的液晶达到 500:1,纯净界 ezm19f2
的 600:1。
4、面板分类:
就目前而言占据中国内地市场主流液晶显示器产品的面板类型
有四大类分别是:VA、IPS、TFT 和 TN。
TN 全称为 Twisted Nematic(扭曲向列型)面板,低廉的生产成
本使 TN 成为了应用最广泛的入门级液晶面
板。价格实惠、低廉,成为众多厂商选用
的产品。TN 面板属于软屏,用手轻轻划会

出现类似的水纹。
VA 型液晶面板在目前的显示器产品中应用较为广泛, 16.7M 色彩
和大可视角度是它最为明显的技术特点,目前 VA 型面板主要分为两
种,一种为 MVA 型,另一种为 PVA 型。代表有三星和富士通。
IPS 型(平面转换)是目前主要的一种液晶面板类型,由日本日
立于 2001 年推出,液晶分子平面切换
的方式来改善视角, 利用空间厚度、 摩
擦强度并有效利用横向电场驱动的改
变让液晶分子做最大的平面旋转角度
来增加视角;在商品的制造上不须额外加补偿膜,显示视觉上对比也
很高。代表有 LG-飞利浦自主的面板 IPS 属于硬屏。用手轻轻划一下
不容易出现水纹样变形,仔细看屏幕时,如果看到是方向朝左的鱼鳞
状象素,加上硬屏的话,那么就可以确定是 IPS 面板了。
TFT 薄膜晶体管型,TFT 是现在最为常用的类型。TFT 是指液晶
显示器上的每一液晶像素点都由集成在其后的薄膜晶体管来驱动。
TFT 液晶显示器具有屏幕反应速度快,对比度好、亮度高,可视角度
大,色彩丰富等特点,并克服了 DSTN 液晶显示器固有的一些弱点,
比其他三种类型更具优势。确实可以算是当前液晶显示器的主流设
备。
5、响应时间:
指的是液晶显示器对于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也就是液晶由暗
转亮或由亮转暗的反应时间,通常是以毫秒(ms)为单位。信号相应
时间分为两个部分即“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而我们所说的响
应时间指的就是两者之和。响应时间越小越好。时间越小用户在看移
动画面时就越不会出现类似残影或者拖尾的痕迹。 按照人眼的生理特
点,响应时间如果超过 40 毫秒,就会出现运动图像的迟滞现象。所
以目前市场上响应时间最低的接受范围是 30ms,这也是现在的液晶
显示器较多的标识。一些更好的面板可以达到 25ms 或 20ms,甚至更
高的 16ms。
响应时间 16ms=1/0.016=每秒约显示 63 帧画面
响应时间 8ms=1/0.008=每秒约显示 125 帧画面
响应时间 4ms=1/0.004=每秒约显示 250 帧画面
响应时间 2ms=1/0.002=每秒约显示 500 帧画面
响应时间 1ms=1/0.001=每秒约显示 1000 帧画面
6、可视角度
是指用户可以从不
同的方向清晰地观察屏
幕上所有内容的角度。
由于提供 LCD 显示器显
示的光源经折射和反射
后输出时已有一定的方向性, 在超出这一范围观看就会产生色彩失真
现象,CRT 显示器不会有这个问题。可视角度大小决定了用户可视范
围的大小以及最佳观赏角度。如果太小,用户稍微偏离屏幕正面,画
面就会失色。一般用户可以以 120 度的可视角度来作为选择标准。理
论来讲可视角度是指,当背光源通过偏极片、液晶和取向层之后,输
出的光线便具有了方向性。 也就是说大多数光都是从屏幕中垂直射出
来的,所以从某一个较大的角度观看液晶显示器时,便不能看到原本
的颜色,甚至只能看到全白或全黑。目前最低的可视角度为 120/100
度(水平/垂直),低于这个值则不能接受,最好能达到 150/120 度以
上。 LED 液晶比 LCD 液晶在可视角度方面好很多。
7、液晶常用接口“LVDS、TTL 等
LVDS 即低压差分信号传输,是一种满足当今高性能数据传输应
用的新型技术。由于其可使系
统供电电压低至 2V,因此它还
能满足未来应用的需要。LVDS
接口的特点,接线少,信号强度高,抗干扰能力强,显示效果好,大
于 30 针的接口一般为 TTL 的。
TTL 全称 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即 BJT-BJT 逻辑门电路
是数字电子技术中常用的一种逻辑门电路,应用较早,技术已比较成
熟。TTL 主要有 BJT(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即双极结型晶
体管, 晶体三极管) 和电阻构成,
具有速度快的特点。但是由于
TTL 功耗大等缺点,正逐渐被
CMOS 电路取代。
8、单 6 位 单 8 位 双 6 位 双 8 位
液晶显示器通常根据采用显示屏的不同可分为 6 位屏和 8 位屏,
6 位屏最多可以显示的颜色为 262144 种颜色,采用的液晶面板基本
为 TN 面板。8 位屏为 16777216 种颜色。也就是真彩面板,屏显示颜
色的多少只和屏的位数有关。至于有显示器称其能够显示 1650 万种
颜色,采用的 VA(MVA 或者 PVA)和各种 IPS 面板。其实多数 6 位屏
通过驱动模拟后显示的颜色。这点就是 1670 万与 1650 万的区别。因
为笔记本电脑多采用 6 位屏, 现在的台式液晶显示器都采用的 8 位液
晶屏。
早期的本本都是用 12 寸以下的屏,该种屏分辩率一般为
640X480、800X600,采用的接口为单 TTL6 位,屏上接针脚为 41 针和
31 针,12 寸以 41 针居多(800X600),10 寸以 31 针居多(640X480)。
由于高分屏 1400X1050(SXGA+) 1600X1200(UXGA) 的分辩率实在
太高,信号的码率也相应提高,单靠一路 LVDS 传输已不堪重负,所
以都用的是双路的 LVDS 接口,以降低每一路 LVDS 的速率。保证信号
的稳定度。
9、输入信号的种类:
从理论上说, 由于 LCD 显示器是纯数字设备, 最好使用数字接口,
数字接口必然要取代模拟接口。
VGA: 模拟 1987 年
也叫 D-Sub 接口,是 IBM 随 PS
/2 机一起推出的一种视频传输标
准,具有分辨率高、显示速率快、
颜色丰富等优点,在彩色 CRT 显示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VGA 接
口是一种 D 型接口,上面共有 15 针空,分成三排,每排五个。VGA
接口是显卡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类型, 绝大多数的显卡都带有此种
接口。
DVI: 模拟加数字 1998 年
DVI 接口有 3 种类型
DVI-Analog(DVI-A)接口(12+5)只传输模拟信号,比较少
见高层次,实质就是 VGA 模拟传输接口规格,只是接口与 VGA 不同
而已,需要专用的转接线转接为 VGA。
DVI-Digital(DVI-D)
接口(18+1 和 24+1)是
纯数字的接口,只能传输
数字信号。
DVI-Integrated(DVI-I)接口(18+5 和 24+5)是兼容数字和模
拟接口的(其中有 5 个插孔
是模拟信号), 用模拟信号也
需要专用的转接线。 两种 DVI
接口在传输数字信号时又分为单连接(Single Link)和双连接(Dual
Link)两种方式。18 针属于单连接 DVI,传输速率只有 24 针的一半,
为 165MHz/s。在画面显示上,单连接的 DVI 的刷新率只有双连接的
一半左右。一般来讲,单连
接的 DVI 接口,最大的刷新
率 只 能 支 持 到
1920*1080*60hz 或 1600*1200*60hz,即 20 寸到 23 寸的宽屏显示器
可以正常显示。 如果使用大屏幕液晶显示器, 分辨率高于 1920*1080,
刷新率高于 60hz 的的话,24 针的双连接 DVI 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否
则会造成显示效果变差。
HDMI: 数字 2002
HDMI 的英文全称是“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
中文的意思是高清晰度多媒
体接口(数字信号)。HDMI 接
口可以提供高达 5Gbps 的数
据传输带宽, 可以传送无压缩
的音频信号及高分辨率视频信号,是目前最高质量的传输方式,适合
看高清电影。
HDMI 不仅可以满足目前最高画质 1080P 的分辨率, 还能支持 DVD
Audio 等最先进的数字音频格式, 支持八声道 96kHz 或立体声 192kHz
数码音频传送,而且只用一条 HDMI 线连接,免除数字音频接线
DisplayPort 数字 2006
DisplayPort 成为 HDMI 最大的竞争对手,它是免认证费的!
DisplayPort 也是一种高清数字显示接口标准,可以连接电脑和显示
器, 也可以连接连接电脑和家庭
影院。2006 年 5 月,视频电子
标准协会(VESA)确定了 1.0 版
标准,并在半年后升级到 1.1
版,提供了对 HDCP 的支持,2.0 版也计划在今年推出。
在高清晰视频即将流行之际,没有高带宽的显示接口是无法立
足的。DisplayPort 问世之初,它可提供的带宽就高达 10.8Gb/s。要
知道,HDMI 1.2a 的带宽仅为 4.95Gb/s,即便最新发布的 HDMI 1.3
所提供的带宽(10.2Gb/s)也稍逊于
DisplayPort 1.0。DisplayPort 可支
持 WQXGA+(2560×1600)、 QXGA(2048×1536)等分辨率及 30/36bit(每
原色 10/12bit)的色深,充足的带宽保证了今后大尺寸显示设备对更
高分辨率的需求。和 HDMI 一样,DisplayPort 也允许音频与视频信
号共用一条线缆传输,支持多种高质量数字音频。但比 HDMI 更先进
的是,DisplayPort 在一条线缆上还可实现更多的功能。在四条主传
输通道之外,DisplayPort 还提供了一条功能强大的辅助通道。该辅
助通道的传输带宽为 1Mbps,最高延迟仅为 500μs,可以直接作为语
音、视频等低带宽数据的传输通道
10、分辨率
最佳分辨率,液晶在分辨率方面与传统 CRT 有区别,CRT 通过调
整刷新率可以在任何分辨率下正常显示, 但液晶只有在最佳分辨率下
显示最好,其他分辨率下为出现少量毛刺。
常见的最佳分辨率有以下几种
15 寸 4:3 1024*768 17、19 寸 5:4 1280*1024
19 寸 16:10 1400*900 20、21 寸 16:10 1680*1050
维修分辨率,在维修中常用一个或者几字字母代替该屏所支持的
最佳分辨率。
VGA 640*480 SVGA 800X600 XGA 1024*768
SXGA 1280*1024 WXGA 1280*800
相关术语:尺寸、正屏、宽屏
尺寸:15 寸 17 寸 19 寸 21 寸
英寸,一英寸等于 2.54 厘米,指的是对角线的长度。
正屏为 4:3,例:800*600 1024*768
宽屏为 16:9 1280*800 16:10 1400*900
三、整机结构
下面就是一台液晶显示器的结构和所有的配件
1、液晶屏(PANEL)
2、驱动板,(带 TV 功能的三合一板)
3、高压板 (也叫高压条)
4、按键板,(装好红外接收头可配合遥控器使用的)
5、电源适配器(外置,一般都用直流 3A/12V).
6、VGA 线、液晶驱屏线、高压板线材
7、遥控器
工作原理:
90-220 交流电输入到外置电源适配器,(现在的品牌液晶为了降
低成本才把电源适配器和高压条做成一休板集成到显示器内部) 通过
适配器输出一组直流 12V 的电源, 一边给驱动板, 一边给高压板供电,
驱动板是液晶最核心的控制部分, 它的作用是把显卡及其它信号源送
来的视频信号转化为液晶屏能接收的信号,同时控制高压板的工作,
主要是两路信号,BLON 背光灯开启信号,ADJ 亮度信号,驱动板的外
面同时接了按键板,输入不同的指使由驱动析产生不同的工作,高压
板的作用是,把适配器送来的 12V 转换为灯管所需要的高压,灯管启
动的时候需要高压交流电,1500V 到 1800V,正常工作时降到 500V 到
800V,在屏的内部还有屏显电路有行列驱动电路,屏显电路的作用是
把驱动板送来的 LVDS 信号或者 TTL 信号转换为行扫描和列寻矩信号,
再经过内部的驱动 IC 去驱动屏里面的场效应管去工作,从而实现液
晶的画面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