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511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7-07):
机器拿到手机,取掉电池,上电,电流显示1.0左右,把笔记本拆开,一看显卡ATI,在把笔记本各大供电电感都量了一下都有点,OK,那就先加热显卡试一试,哦豁,把屏幕接起,来人了,哈哈 那就上BGA吧,完毕,机器还在测试!!!!!!!(其实还有一个进水机器,但是我弄了一部分,顾客又急要,就拿给师傅了,)

网友A:
这机器一天修好几台,一到夏天这种问题太多了,,,,,

网友:
一些老机器 AMD桥和显卡都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又是干显卡啊。         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干显卡啊。         小伙子。。。。,,

昨天下午又接了一个戴尔5010    也是干的显卡.................好了 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这里一样  外面街店太多 技术含量都不高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一天修好几台,一到夏天这种问题太多了,,,,,

嘿嘿  怎么说啊  我这种就没得撒子技术含量

网友:
我这边是太潮湿了,内存条老坏哈哈哈哈

网友:
夏天到了,又到了修显卡的季节了,我们欢呼吧

网友:
就怕加热显卡正常,做一下BGA就挂了,这样就麻烦大了

网友:
现在修机的毛病,先刷个BIOS再说,都不愿意测主板

网友:
HP511这机器将近十年了,不知楼主修好了收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