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G41M-B5无复位

楼主(2017-07-07):
诊断卡无复位  检测全板供电正常 好吧供电正常就从CPU发出的PGOOD没想到第一个就中  0V   走线到一个电容拆了电压1.2V出来  诊断卡开始跑码

网友:
楼主好牛啊,一下就找到毛病点了,技术到家了。

网友:
楼主好牛啊,一下就找到毛病点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技术杠杆的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现在很少遇到这种主板,不错的思路,  现在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好厉害!我也要学习一下才行了!怎样才能快速的找到问题所在,需要些什么工具呢!

网友:
着主板是不是 G41 的主板 ,这板子 不跑吗我也修过

网友:
不错 修得好 一下就找到问题 并解决   学习下 同时希望自己能够这么神速

网友:
电容短路   拉低PG                                        导致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