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求助

楼主(2017-07-07):
fx50j  电流跑不上,仔细看屏幕供电一会没有,一直重复

网友:
   刷下BIOS   鸿基有bios问题额

网友:
华硕的主板祝你好运,我修华硕只能4成修复,悲剧

网友:
我也差不多啊  华硕看着都头疼  烦死了  这个b型号的电脑一下还来了两台  另一台装系统就蓝屏   内存还是板载的  换内存的机会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