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_c771p主板ec问题

楼主(2017-07-07):
这个机器ec npce388na1d这个机器123角是什么意思,自己触碰124角就开机了,124角1.8v,123角0v,高低高跳变就可以开机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没图不知道123脚 是什么意思,人图一看便知

网友:
需要看芯片的手册,123脚的定义,自己查一下吧,我需要分数需要分数需要分数需要分数需要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