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 ID 终于几大芯片撬完亮机,特来分享

楼主(2017-07-07):
练手工前前后后几个月了,始终不太得要领。不停的到坛子里来取经,特别是前面一个朋友分享的分段植锡法,对于密集多点位芯片确实好用。CPU中层的填锡的,要反复两次以上充分吸走高温锡,最后填锡最好只一次,太满了上上盖时容易短路。一般ID板我都是从基带CPU开始撬的,谁知重上基带后就无串号,重新上了三次还是没有,心里想骂人,这么容易就搞挂了。后来又发现一个毛病上电不能完全归0,怀凝基带电源挂了,更换基带电源后串号重现。(心里就奇了怪了,正面基带CPU没吹坏,背面没胶的基带电源还吹坏了)。接着撬硬盘,虽然下面加了小风扇,可惜还是爆CPU了,电流50MA左右,可连电脑,但爱思里读不出ECID.只能重做CPU了,我喜欢分层取,这样热量传递均匀,感觉更好取吧。重做CPU感觉有几个难点:1,撬下层,温度不合适就露铜,高了又怕坏。2,主板除胶,稍重就掉点,露铜。3,底层对位,没有对位框,只能找参照物,差错0.2MM 可能都会短路。4,上层安装,锡珠大了极易短路,小了又易空焊。下层上了两次,第一次上去大电流,只能做并放显微镜下对位,焊好后,电流在30到40MA之间跳动(已装硬盘)。安装上层,安完后上电电流可以回0,但是不开机,连电脑刷机报4014。又取下盖子,重新给中层填锡,只填了一次,再次安装上装盖,终于开机。下面来点图片。

网友A:
这种5C的板子被我干了20多张 ,各种撬,各种装,各种折腾

网友:
支持ZZZCCCC吱吱吱啊实打实的实打实大声道的士速递发斯蒂芬斯蒂芬发生的水电费水电费水电费水电费

woaimeinv5 -5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B:
你这个中层出来得不到位,边上有鼓起来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5C的板子被我干了20多张 ,各种撬,各种装,各种折腾

现在练得怎么啦,U过了吗

网友C:
5c还有人愿意这么大折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c还有人愿意这么大折腾啊

练手板苹果5c的板子便宜挂几张不心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中层出来得不到位,边上有鼓起来的迹象。

就是底层变形了,装上层太不好装了,高低不平,吹的时间稍长就会有连锡。请问这种变形的怎么装才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练手板苹果5c的板子便宜挂几张不心疼。

哦  练手的啊  我以为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5C的板子被我干了20多张 ,各种撬,各种装,各种折腾

二十多张板,,认真练肯定没问题了。。是死板还是ID板。其实我觉得练手工要买ID板,有点手工了就上ID板练,不然死板都不知道自己练的怎么样了。死板干起来没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底层变形了,装上层太不好装了,高低不平,吹的时间稍长就会有连锡。请问这种变形的怎么装才能好一点 ...

变形的有点难搞,植锡的时候加点力压一下。可能可以压回来一点。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为什么有的附件不能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c还有人愿意这么大折腾啊

实地练手都是 买5C亮机板的多,因为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为什么有的附件不能下载啊

你下载分不过或者权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