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3-572G V5WE维修

楼主(2017-07-07):
刚来一顾客本子说进水了,谈好价格留机器拆机,拆机后看板号LA-9531P   主板上没有进水的痕迹被上家擦了, 裸板上电0.2电流,测各大电感都有电唯独PL501没电,图纸查PL501是内存供电,应为1.35V,刚想查条件才发现芯片RT8207的18脚焊盘没了,迅速拆掉8207观察芯片的18脚还有焊锡,因为手头没有现成的芯片,报着试试的心理去把线补上把芯片重新焊接上按下开关电流迅速0.5-0.67-0.8亮机器了,至此此机修复,菜鸟修机器不容易,望各位大神加分,加分不扣你们的分谢谢大家,图纸我也奉上。

网友:
刚发现忘记上传图纸,现在补上啊,有用的拿去,

9531P MB.pdf

网友A:
只想说上家太差劲了还是本来就就是一修的 走运捡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想说上家太差劲了还是本来就就是一修的 走运捡宝了

呵呵上家也是我们商场的不会看电路,只会换板子,我们都叫他换板王,只要机器去他那里开关坏了也是主板坏换主板。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上家也是我们商场的不会看电路,只会换板子,我们都叫他换板王,只要机器去他那里开关坏了也是主板坏 ...

这样牛B 啊,这样也敢开维修店。厉害了我的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牛B 啊,这样也敢开维修店。厉害了我的哥哥

人家2009年开始做,拆机利索,客户又不懂他说什就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