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工艺(图文教程)

楼主(2017-07-07):
BGA是一种目前常用的封装形式,以其多I/O,引脚短,体积小的优点迅速发展,BGA封装技术主要适用于PC芯片组、微处理器/控制器、ASIC、门阵、存储器、DSP、PDA、PLD等器件的封装。但因其引脚在BGA下表面,使得其返修的难度增大,且返修工艺也比较复杂。随着长期的使用,当BGA的引脚磨损,会导致相关元器件的功能出现问题,这里我们就来详细地介绍一下BGA的返修工艺。
首先,准备BGA返修需要用到的工具。
BGA故障的PCB板*1;
BGA返修台*1(这个根据个人决定,觉得技术高超的可以直接使用热风枪);
热风枪*1;
电烙铁*1;
加热台*1;
植球台*1;
对应的钢网*1片;
笔刷*1;
助焊膏*1瓶;
锡球足够数量;

月饼 -100 为认证而抄袭的,惯例,扣100分

网友A:
做个bga而已被你说的如此高大上            文采好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唉,现实操作中哪有这么规范啊,能焊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bga而已被你说的如此高大上            文采好就是不一样啊

一般一般: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B:
认证用的帖子你也敢抄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认证用的帖子你也敢抄袭啊??

弄了好几个都不行 没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弄了好几个都不行 没法了......................

参加认证 都不诚信。扣100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加认证 都不诚信。扣100分

这不是诚信的问题 ,我先自己做了2个都没过 ,没这方面的经验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所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诚信的问题 ,我先自己做了2个都没过 ,没这方面的经验 ,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所以......

这是维修工程师认证。所以需要发一个涉及电路维修的。就像你的第一个帖子那格式。文字稍微多点,图片可以少点。

网友:
好的 我知道了 下次我多多改进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维修工程师认证。所以需要发一个涉及电路维修的。就像你的第一个帖子那格式。文字稍微多点,图片可以 ...

好的 我知道了 下次我多多改进 谢谢

网友:
做个BGA 现在我都不怎么植球  坏了直接换新的 植球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学习了,我是小小白,以后哦多多指教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