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开机白苹果不进系统

楼主(2017-07-07):
今天一位客人拿来一台苹果6手机,说摔了一下,手机就无不定时自动关机,开机难,(其实是难进入系统),偶尔开机正常了,但WIFI和蓝牙都不正常。拆机检查手机没有修过,但里面有拆开过,接电源表,电流开机瞬间可以上冲一下,但明显偏小,然后电流定着40毫安不动,手机显示一个苹果,长时间不能进入系统,而且不会重启。用力压手机主板没有反应,多次试验,发现硬盘位置用点力压会重启,偿试用风枪260度加热,还能开机进入系统,但是调WIFI会手机重启,这时候心想是硬盘问题,马上拆下来重装,这个硬盘拆得不太好,焊盘有一点掉漆,因为是摔的手机所以顺便打一下焊盘对地电阻,发现电源供电3V到硬盘的F2,B6,M6脚对地电阻470左右,比313偏大,保险起见所以也把主电源拆了下来飞线到C0610上,然后装好硬盘试机,开机正常,WIFI和蓝牙都正常。顺便说一下,拆硬盘的时候掉漆不用担心,直接用绿油固化就可以,然后拆硬盘的时候最好贴上几层高温胶布,防止吹死硬盘,还有拆的时候可以用850D小号风嘴,不是最小的那种风嘴,也不能用大风嘴,防止吹到CPU

网友A:
今天也接到一台苹果6   按着CPU 也能进系统  客户不修  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接到一台苹果6   按着CPU 也能进系统  客户不修  拿走了

你可以试试用850小风嘴260加热硬盘,加热几分钟都无所谓的,试试能不能进入系统,不能进系统电流是40毫安定着不会动,但不会重启,白苹果定着,主板也不会发热明显的。实在不知道那一部分问题,可以刷机看看报错,到最后才修CPU

网友B:
楼主的思路很重要 小白学习了 每个维修案例都离不开各位大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思路很重要 小白学习了 每个维修案例都离不开各位大牛啊

哈哈,朋友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成为维修手机的高手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所说的小风嘴是几毫米的?楼主维修定位精准没走弯路

网友:
5毫米风嘴,850风枪,温度350度左右,记住硬盘一定要贴几层高温胶布,防止吹坏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接到一台苹果6   按着CPU 也能进系统  客户不修  拿走了

估计是U虚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所说的小风嘴是几毫米的?楼主维修定位精准没走弯路

一般是中号的。

网友D:
拆苹果手机主板上的原件 不管大小 隔热一定要做到位 才保险

网友E:
CPU虚了吧,搞完硬盘暂时好的吧,用用还犯毛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PU虚了吧,搞完硬盘暂时好的吧,用用还犯毛病

CPU虚焊也可以有方法分析,因为硬盘已经拆了下来,在焊盘上测量对地阻值,只要对地阻值不明显偏大偏小都算是正常的,本例手机当中因为电源供电到硬盘的线路出现了阻值偏大,导致供电不稳定,所以这个时候还去动CPU,是不是有点冒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拆苹果手机主板上的原件 不管大小 隔热一定要做到位 才保险

对的,说得好,经验之谈,不过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嫌麻烦没有去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接到一台苹果6   按着CPU 也能进系统  客户不修  拿走了

客户不修了,你怎么沟通的,报什么价,是不是有点不平衡

网友:
现在修手机的市场比电脑要大很多了。还是要去进修一下手机维修了

网友G:
还不会修手机啊,表示很着急。希望能去实地强化培训一下

网友H:
现在修手机的市场比电脑活多,手机现在比较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的,说得好,经验之谈,不过现实中也有很多人嫌麻烦没有去做的

嫌麻烦的  我只能说  自找没趣

网友I:
楼主说的470 是对地值吧。重新飞线有正常阻值出来吗?我感觉这个阻值没什么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CPU虚焊也可以有方法分析,因为硬盘已经拆了下来,在焊盘上测量对地阻值,只要对地阻值不明显偏大偏小都 ...

这种很难说,硬盘也有可能,我也遇到过不少硬盘重装一下就好了,但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对,总感觉CPU的问题。但也没有回来返修。感觉硬盘出问题的还是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修手机的市场比电脑活多,手机现在比较火

慢慢的修的人多了,就会像电脑一样,价格低到不能再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种很难说,硬盘也有可能,我也遇到过不少硬盘重装一下就好了,但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对,总感觉CPU的问题 ...

这位朋友,你有更好的检测方法吗?有的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进步,而我暂时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检测,维修没有百分这百,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的470 是对地值吧。重新飞线有正常阻值出来吗?我感觉这个阻值没什么问题。

470是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对地阻值,红笔接地去测量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位朋友,你有更好的检测方法吗?有的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进步,而我暂时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检测,维修没 ...

就是没有好办法,我遇到类似的也都先拆硬盘。毕竟 硬盘好搞,,搞完好了先收钱再说。十在不行不好再退钱,,
我也没有办法确认是哪里问题。反正我遇到过不少重装好的,后来也没来返修。感觉应该是硬盘问题。。思路和楼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470是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对地阻值,红笔接地去测量的结果

M6脚对地电阻470左右,  你说电阻值,,我还以为 不是用二极管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很难说,硬盘也有可能,我也遇到过不少硬盘重装一下就好了,但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对,总感觉CPU的问题 ...

是的,感觉硬盘出问题的还挺多的,昨天就修了一个5S白苹果重启,最后重写硬盘底层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不会修手机啊,表示很着急。希望能去实地强化培训一下

实地每个月都有开新课的哟,而且实地手机科目是从基础开始讲的,课时两个月的,课程相关详情可以咨询我。QQ981775188,电话是0755-27396417,手机工作号18823306610(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