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开机提示This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batteries 按ESC继续 的秘密

楼主(2017-07-07):
Think Pad  E420 提示  This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batteries that are not genuine Lenovo-made or authoried .The system will continue to boot ,but may not charge unautoried batteries.
ATTENTIONenovo has no responsibiity for the performance or safety of unautoried batteries,and provides no warranties for failures or danmage arising out of thier use .
Press the ESC key to continue

确定 是原装电池   不插电池 进系统 还是提示 正在充电 。。。

测量 CON7 1,2脚 有12V 电压

BAT_SCL BAT_SDA 均为3.3V    BAT_in# 为0.64V

拆除 PD3901 BAT_IN# 恢复 3.3V  故障解决

网友A:
稳压二极管软击穿了啊  这种现象不仔细的话很容易胡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软击穿了啊  这种现象不仔细的话很容易胡洛的

是啊  一开始就测PD3901的二极体值  正常 然后就绕过了 转一大圈 又回来

网友B:
高手 这要是我 肯定抓住BIOS乱刷一顿 ,把你的帖子保存下来 下次就不迷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 这要是我 肯定抓住BIOS乱刷一顿 ,把你的帖子保存下来 下次就不迷茫了

刚开始 也怀疑 BIOS 这个机器能进系统  去官网更新了BIOS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C:
楼主BAT_in#是什么信号,麻烦回答下,加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BAT_in#是什么信号,麻烦回答下,加分了谢谢

从字面 分析 应该是 电池插入 检测信号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PD3901击穿引起的吗 ?   楼主直抓重点啊

网友:
原来是PD3901软击穿引起的呀

网友D(2021-11-01):
小白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PD3901是在主板上还是在电池上,我这本也是开机显示这个,但是AIDA64显示电池损耗很小,信息也都能都出来,症状是0%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PD3901是在主板上还是在电池上,我这本也是开机显示这个,但是AIDA64显示电池损 ...

主板 上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