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L

楼主(2017-07-07):
联想E43L
待机正常 按开关电流上0.25停住
版号:DA0LE9MB8E0REV
拆开直接查3v 5v转换管

PQ43 PQ41 第3脚地脚只有5V 测PR219两端都是5V  那只能直接找15V升压产生电路
查的PC165PC163 两个电容性能都不良 直接换掉 15V完美出来了,
再测3v 5v转换管 3V已经过来 5V还是没有  换5v转换管后,按开关电流跳变0.8   接上屏电流跑到1.1 白屏
查屏线接口没有屏供电3.3V  查相关电路测得Q2已经直接击穿换了Q2   Q19 2脚有15V  3脚3.3V  2脚0v 换19 屏幕显示了

网友(2020-02-17):
师傅,5V转换管是PQ34,5v转换管是PQ41吗?

网友:
3V转换管是PQ41吗?

网友:
很好奇大佬们的电路图都哪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