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

楼主(2017-07-07):
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屏幕背光亮一下,但是没有图像,然后就黑屏,键盘灯好使,显卡的1V供电正常,而且此板有两个一样的芯片,调换后也一样,显卡的程序以刷,南桥25Q32芯片也刷了,显卡BGA从作了!还是原故障,有没有人在给点思路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    BIOS也刷了  U也换了  APL5930也换了   还是有背光无显  一会就黑屏  兄弟 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
正在修同样的问题,南桥也显卡都换新的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有一台也是这样的,两个一起换好了,用了几天又坏了,无语

网友:
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屏幕背光亮一下,但是没有图像,然后就黑屏,键盘灯好使,显卡的1V供电正常,而且此板有两个一样的芯片,调换后也一样,显卡的程序以刷,南桥25Q32芯片也刷了,显卡BGA从作了!还

网友:
这个是南桥通病的吗。。。。。。。。。。。。。。。。。。

网友:
我的有一台也是这样的,怎么解决的,好了吗

网友:
APL5930 这个片子爱坏,但是你这个问题还得好好查查

网友:
厉害啊  楼主说的这么细   学习到了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