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47寸液晶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7-07-07):
LG 47寸液晶电视不开机,现像是触发后,指示灯由原先亮红色变到暗红后亮红,屏幕没有显示,背光都没亮过或者闪过!屏型号是LC470UEF,按开机键,继电器有滴嗒的声音,电源板有输出 24V,12V 5V LED+ 为35.9V,主板3.3V.5V 12V,1.8V等都有了,就是屏上面保险丝没有电压,保险是好的,两头都没有电压,可能是这个数据的问题,论坛里谁有这个型号的数据昵,能否提供下!谢谢中!

网友:
找不到就淘宝吧,上面程序比较全,论坛里面不好找到一样的。

网友:
找过了,都没有,所以进来看看论坛上有没

网友:
LG 很少程序问题              基本都是桥哦

网友:
这种板都刷不了BIOS了。。。能开机才能用U盘的了

网友:
主板上屏供电出来没  如果有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看看是不是LED保护了,首先看这个LED升压芯片 是什么型号,然后把保护去了,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保护了,屏供电没有你还是先查查有没有短路的  屏供电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