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无输出维修

楼主(2017-07-07):
最近接到某机器5V5A适配器故障,闲来没事,打开看看~

故障现象:电源无输出,上电迅速发热。

初步诊断:输出负载过大,开关管等

故障维修:打开上电半分钟后迅速断电,开关管散热片发热明显,测量输出正负极电阻,发现短路。怀疑输出电路电容,分压电阻等,分别拆下检测依然短路,拆输出共阴极功率二级管测量短路,二极管烧坏。
更换后上电瞬间保险丝烧坏,测量输出无短路,测量开关管DS短路,拆开关管,测输入部分阴极阳极短路依旧,拆整流桥,短路消失,测整流桥正负输出短路,更换。测开关管DS短路,更换。换保险上电,输出5V,测试正常。

网友:
打开上电半分钟后迅速断电,开关管散热片发热明显,测量输出正负极电阻,发现短路。怀疑输出电路电容,分压电阻等,分别拆下检测依然短路,拆输出共阴极功率二级管测量短路,二极管烧坏。
更换后上电瞬间保险丝烧坏,测量输出无短路,测量开关管DS短路,拆开关管,测输入部分阴极阳极短路依旧,拆整流桥,短路消失,测整流桥正负输出短路,更换。测开关管DS短路,更换。换保险上电,输出5V,测试正常。

检测到每步 配个测试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