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的通病问题

楼主(2017-07-0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85笔记本,打开一看AMD芯片组的,心中大喜以为不是加焊北桥就是加焊显卡。给客户报价260大洋就让客户第二天来拿。此时下班时间以到,明天来干吧!
        上班时间又到了,打开可调电源待机正常,按下开关键电源二极跳变,常规经验没过内存,熟练拆机大法,电脑马上成为裸体,测量各电压正常,一看AMD单桥,二话不说加焊单桥,二十分钟过后加焊完成,上电测试三次触发,再次不触。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没焊好?!没有多想又加焊一次。情况还是一样。
       想想是不是COMS电池没电,用万用表一量只1.几。立马换上新电池还是不触,老师说他有图纸发给我看看。说实说没有什么思路,就看看吧!即然电池没电就从RTC电路看起,发现此路直接去了南桥,量一量,为什么没有3.3V。是不是这里有情况,取掉此电容再次测量3.3V有了。通电测试一路正常。
      下午又收到一台ASUS,板号为LA-7321P的机器,也是AMD板型,直接测量老地方,情况一样,去掉电容完全OK,以后各位修到此板可以参考一下。此电容就在南桥对位点这里。

网友:
rtc电容短路么?嗯,谢谢分享。这个机子一般都会认为是北桥问题。

网友:
你这个开机电流应该是0.5情况一左右吧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COMS电池没电引起的

网友:
RTC电路电容漏电的是挺多的,还有桥上电容漏电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电脑!!!!!!!!!!!!!!

网友:
昨日 有台G485独显,能开机就是电流到0。56AI不显示,拆了南桥后面几个电容后还是不行,经几次拆电流还去到O。36A时断电,怀疑那个电容真的漏电了。后天才修

网友:
AMD的 芯片组 虚焊的 挺多的,我遇到很多都是显卡不虚焊 或者桥虚焊加热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