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271短路后不充电

楼主(2017-07-07):
nm-a271短路后不充电
拿过来起初是PQ303击穿导致公共点电压无电,换掉后不充电。充电电感PL302上有14V
这个电池就是14V的电压的。
因此买了一个电池回来,结果还是一样,能放电不能充电
充电芯片换过了,隔离保护管和充电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一样

充电芯片为bq24737
测量结果如下:20脚VCC=19V。6脚ACDET=2.5V。5脚ACOK=0V。10脚ILIM=0.8V。18脚HIDRV充电上管G脚14V同充电电感一样电压
15脚LODRV充电下管G脚0V。
论坛上说BQ24737的5脚ACOK正常为0V。

之前修过一台三星的检测到电池但是不能充电是隔保击穿问题,这一台就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求助一下大家,检测到电池,能放不能充,还有什么故障。检流电路是那一块啊

网友:
求助,求助,有没有大神来分享一下检测到电池但是不充电的案例啊。论坛上搜索不到

网友:
这个充电还需要BIOS和IO支持的,如果BIOS和IO 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不充电的

网友:
IO支持?是IO内部程序还是受控于哪个脚呢?

网友:
补充一下:接上电池,电池指示灯会一直闪表示电量过低。充电电压还是14V,有时候充电电压跳到18V等下又降回来

网友:
5脚 应该要有电压吧???????????????????

网友:
看论坛好多人都是BQ24737能放电不能充电  ,怎么就没人分享一下案例呢。今天弄不好估计客户要拿走了

网友A:
16ping regn正常吗 正常有6v电压 还有就是测试一下保护隔离的管子 看看有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ping regn正常吗 正常有6v电压 还有就是测试一下保护隔离的管子 看看有没有完全导通

16p有6V电压啊     保护隔离的管子换了2组试过了

网友:
找了一块NM-A311烧了CPU的料板,EC和充电芯片是一样的,换过去一样。检测到电池电量低,不充电
7脚ADP_I一直是0V,应该是他的原因了

网友:
弄了半天是电池坏了  隔离短路以后主电源会对电池大电流放电

网友:
没有ADP_i就是电池坏了吗。换过电池啊,他原来的电池插上会烧充电管,和放电管,换了3对了

网友:
不是换过电池了啊怎么还是坏的啊

网友:
唉,客户不搞了。只收到半价,充电问题不修了。买的电池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