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0进水机无3v5v

楼主(2017-07-07):
同行送来的机器,他自己打开的,我一看,51125直接发霉腐蚀了,用酒精配合牙刷轻轻把发霉的刷掉,明显看到51125第16脚引脚没了,用放大镜一看,短线了,把51125取下来,给各个引脚加锡,这样有助于上锡容易,16脚显然已经黑掉,用刀片把引脚刮亮,在把16脚短线的地方进行飞线,把芯片重新装回去,检查各个脚都没问题了,上电0.02瞬间调回0.00了,测量一下电压,只有vin19v正常,其他电压全部拉低,肯定是还有地方断线,别的部位也没有进水,就这一块儿,我仔细一看,有个3.3v电容好像有点黑化,拆下来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一样,来看看en有信号没,一测量,只有0.68v,明显拉低,追查en13脚有两个电阻,一个电容,有一个100kPR88正常,pr87 499k,测量无反应,仔细一看,b+这一断断线,一点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并且电阻跟b+相通的一端黑化,从hp主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把断线的地方处理好,上电,待机004,3v5v出来了,按开关电流起来了,明显的跳变到亮机,至此问题解决

网友:
支持一下           进水 腐蚀都要仔细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