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57l版号x555lp rev1.1工厂BIOS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下载分大于5可以抢楼

楼主(2017-07-07):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r557l笔记本不上电,心想碰到了这本的通病了,拆电池重新装上,开机OK搞定。
没想到高兴过早,没过两天客户又来了,同样的问题,我又拆电池重装上又好了…………客户拿走。
又过两天客户又来了,还是同样问题,这回头大了,让客户留下机器我仔细简修一下。总是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静下思路想想,问题应该出在BIOS和电池上,在迅维上写的都是原机配份的,刷了后要么不亮,要么开机慢,没办法花10元在某宝上买了个工厂BIOS刷上,一切正常。现在客户都拿走一个月了,没出同样的问题,总算放心了,问题出在BIOS上。

把这个 华硕r557l版号x555lp rev1.1工厂BIOS,分享出来,觉得好的顶一下。

asus r557l.rar

华硕r557l版号x555lp rev1.1工厂BIOS

网友:
对补充一下,这个工厂BIOS要刷两遍,第一遍刷了后会不能触发,在重新刷一遍就可以了,原因我也不清楚。

网友A:
我这有有个通电电流0.100,3v 5v都出来了,刷你的BIOS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有个通电电流0.100,3v 5v都出来了,刷你的BIOS试一试,

刷好了吗?  我的触发停在0.5左右 不显示   下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2017-08-06):
我的机器刷了好几个bios ,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好了吗?  我的触发停在0.5左右 不显示   下了几个都不行

不是BIOS问题,,没修好,,桥都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