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H61S3L开机触发一下停掉

楼主(2017-07-07):
客户拿来一片映泰HI-FI H61S3L  主板 开机触发一下停掉  再触发还是一样  没思路到处逛迅维也没发现有用的资料,现在的主板维修价值大不如前,反正也空着就再找找问题。像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缺少电压形成的  于是测各组电压发现UP1514D 这组电压不出   内存也是用UP1514D  对调了一下还是没有  内存电压还是正常输出。  最后把UP1514D的开启脚相连的3极管拆了就OK了    本人很少发贴  也在论坛上找到好多有用的资料,也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大家碰到同样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最好配上图片说明就更好了。不然让一些刚接触的会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
内存开启的三极管,可能ce级短路了,挖掉,使得内存的EN不受控,一直为高

网友:
是1.06v的  CPU边上   内存电压好的    供电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配点图就更好,你这个应该是开启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2017-09-11):
刚刚我修了一块,我是换了三个三极管中间那个控制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