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独显4显存

楼主(2017-07-07):
开机不显示,时报警时不报警1长三短三短1长,换内存故障依旧,自己想想,BIOS坏的几率大,先看看手上有么有,一看有,拆下来,刷了u5不行,又到论坛看看有没有,下了两个,第一个刷上去不行,不显示,第二个说是解决二次开机的,我下下来一看,怎么两个都是4m,心想肯定不对啊,只刷了4m 的,还是一样,我在想,如果不对别人怎么刷显示了,我又把u5取了下来,u6没管,u5还是刷他本机我备份下来的,按开关,不出5秒就显示了,哈哈, 原来是u6的问题,把我误导了,此机完美修复,亮机也快,

E431 独立显卡 U6 4M.zip

2.73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u5应该是ME模块

cgl

网友:
两个BIOS的  4M的一般不是BIOS文件   ME   和机器信息比较多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先保存下来预防这种问题出现 ......

网友A:
下载看看,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也在论坛找了很多都是不行的,都不亮机

cg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看看,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也在论坛找了很多都是不行的,都不亮机

嗯嗯。你可以试试,我亲自试验过才传的

网友:
是的吧,ME也是解决开机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