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个人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7-07-07):
ATX电源说来也不是很难,实操才是硬道理,凭着对电子电路的热爱,电脑维修做六年了,以前修ATX电源上电都是提着胆插上220V,怕一上电高压短路那一声巨响,废话少说,说正题
1:电源保险断
前级的压敏电阻,整流桥,滤波电容,两个电源管,后备电源部份的电源管,都是首要检查是否短路
2:上电有300V高压
检查5VSB是否有输出,如有,再检开关电源控制器4脚电压,如是4V左右,是电源保护了,检查各电压的取样电阻和LM339,不过经验说来,快速整流管短路引起的保护占多数,输出滤波电容爆浆引起也有。另两个电源管的控制极上的电阻和二极管也要检查,虽然开关电源管没短路,它们的损坏机会不大,都不可忽略。
保护原因的可能性:
(1)5V12V快速整流管短路
(2)其中一个电压的取样电阻烧断或阻值有变化
(3)输出滤波电容爆浆
(4)电压输出短路
(5)LM339高低电平输出异常
待补充。。。。
3:5VSB无输出
(1)启动电阻(几百K左右大小)烧坏或阻值有变化,这个损坏最多
(2)电源管开路或短路
(3)后备电源电源管外围电阻或二极管损坏
(4)5VSB输出端整流二极管短路
(5)E结所接的小阻值电阻烧断
今天先说到这,文化水平有限,作文有难度,请高手们补充一下错漏

月饼 -100 为了骗认证而抄袭。

网友:
这个怎么说。。。。。还是直接抄本论坛的。。。。无语,实在是无语

网友:
这最后两张图
怎么看着像按发的帖子的 图呢,,,,

网友:
做为新手 对电源一点都不通 学习学习,,,,

网友:
以前的电源好修 现在的难度太大 万变不离其在

网友:
为了 认证来而 , ,  要发点帖子才好把   ,,, 亏大了把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基础知识扎实得很,学习了

网友:
这个分享的不错  哈哈哈。。。。。。。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小小白,最好是有些图。

网友:
每个大神都是从小白一步一步成长过来的!

网友:
把自己的学习心得发上来为正道。

网友:
。。。。一百分 我有点懵逼

网友:
为了 认证来而 , ,  要发点帖子才好,这样不太好了

网友:
谢谢大湿的讲解,。。。。。。。。。

网友:
08年的帖子,您给翻出来,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看到下面的100分,没忍住笑了

网友:
haha 怎么认证啊 我以前还不知道电源咋修呢 我有个电源短路 整栋楼都跳闸了 哈哈 不知道怎么弄 不敢拆
(新手)

网友:
写的还行,就最好上一张电源图,来点实力。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0050-1-260.html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网友:
饼哥这分扣的好狠啊  我们是不是跟着一起扣啊

网友:
看这 被 月饼大神扣分 莫名喜感    要多久才只能 充回来啊

网友:
100分,真心不好挣啊,呵呵,偷鸡蚀把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