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 开机刚见lOGO就掉电

楼主(2017-07-07):
这个机子拆机测试 单独测试开关是好的  主板测试不插开关板也是好的  那么问题肯定出在开关板上  开关板上就只有两个电容一个三极管  全部拆掉  装上一切ok

网友:
  真是简单粗暴啊          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好运气。。。。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还真想不到,恭喜楼主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把开关信号拉低了,所以机器就以为一直按住开关了,就会这样断电

网友:
楼主运气好   这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故障不细心的话比较难查的,一般用示波器可以打出来,掉电瞬间的波形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