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2009年的机器

楼主(2017-07-07):
机器每次开l机在进到苹果logo档机,进Windows系统就是在滚动条不动了,死机。每次都是一样。把机器的外设断开,机器进系统正常。再次把外设一样一样的装回去试机,当插上无线网卡的接线时机器出现原来一样的问题。拆开屏幕的黑条更换无线机器正常进系统,经测试机器稳定,故障解决啦!

网友:
这个也修过,网卡坏导致,只需更换就可以了,不过那个网卡也贵

网友:
在我心里修苹果的都是大拿,厉害

网友:
无线引起的死机还是比较少见啊 ,涨知识了

网友:
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的。学习了呢

网友:
是无线网卡过流了吗

网友:
学习了,学买了是无线网卡过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