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无背光维修案列

楼主(2017-07-07):
收到一部6S摔坏了屏幕不开机,加电流表能开机但不显示,换屏无背光

检测接口背光阻止,测到J4200 3脚PP_LCM_BL_ANODE_CONN背光正极无穷大 到FL4211开路,短接FL4211
装屏测试,一切正常

装机,维修完成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背光供电上的电感坏和虚焊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的,这种一般都是虚焊了。要么断裂,换一个就行啦,短接也可以。

网友:
屏也坏了?

网友:
机器被拆过的,屏幕排线都断了,刚拿过来的时候还没发现呢

网友:
测座子能测出来短路的都是捡钱的。恭喜了!

网友:
捽坏的虚焊 掉点  断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背光供电上的电感坏和虚焊的还是比较多

高电压,大电流,坏的机会大很多。。

网友:
看来任何背光供电部分都有通性,都是强大电流电压工作状态,虚焊,损坏的概率也就大了起来。

网友:
6S有显示无背光的貌似是通病了,但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个电感坏引起的

网友:
感觉6s以后的机型,接口周边的塑料垫好烦!大家都怎么处理的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这么容易断线!好像好多人遇到了

网友:
好修的不错,我也这么干的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