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07):
我是三方售后的维修员(维修菜鸟级,大神勿笑),今天休息也来发一贴联想Y510多个故障点的维修过程,拿到板子上面有故障吊牌“不加电无报警声”(此吊牌只可作为参考)看版号VIQY1 NM-032联宝的板子做工比仁宝好些。目测没用明显修过的痕迹只有显卡补过散热油,接着按套路出牌测各电压点的阻值无异常,直接加电待机3v、5v正常接着短接J7开机点,

瞬间掉电,反复几次都一样,怎么回事难道没量好再来一遍,还是没有短路,上电测开机点触发掉电瞬间3.5v没有拉低,此时心中暗喜因为HM86的桥RTCVCC放个电就好了(Y410P、Y430、Y510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接着拿起烙铁把coms电池正极断开,再次触发电流直上亮机,秒杀! 防止板子再次回流进系统测试各项功能,win7四叶草出来转两下准备进系统时灰屏,等待着熟悉的开机声响起,结果灰、灰、灰(流汗)一分钟后还是进去了,但是这样不正常肯定有问题,既然进来了那就试试功能吧!结果发现显卡独显感叹号难道刚才的灰屏跟显卡有关,重启进BIOS禁用独显,再次开机果然直接就进去了。接着锁定显卡,查条件供电VGACORE、3.3vgs、1.5vgs、1.05vgs,27Mhz晶振PLT_RST_VGA#都满足,不会是显卡坏了吧仔细观察显卡周围没有发现显存UV5\UV6被换过且型号不一样,赶紧拿起风枪拆下错料看到UV5缺掉了一个点,把点补好装上相同型号的,再次开机终于好了,跑个3D试试GTX850显卡丝滑流畅,心想终于好了关机流板,拆工装时问题又来了,前面几次都没装电池拔电源线感觉很烫,应该是保护隔离P管穿了结果测到PQ302 4423击穿,从料板拆了个P管装上再次测试终于维修结束,维修问题虽然简单整个过程也算一波三折由于不让带手机所以过程也没有照片。

网友:
给你支持了,怎么加分 啊

网友:
笔记本的维修技术学起来很慢。要求很高。修起来费劲。赚的钱却很少。。

网友:
说的还是蛮清晰的    异动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给楼主加分!

网友:
给你支持了,怎么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