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70之挖坑小修一例!

楼主(2017-07-07):
长时间以来不曾发帖 经常逛逛论坛 收获颇丰!论坛改版 对我们是种鞭策让我们不做只索取不付出的“咸鱼”! 今天上午来了个机器 型号:Y40-70 标签上写着:电源接口处烧了
上电大短路
拆机触目惊心:

处理后:

接下来是补上2个P沟道的mos管 及找到与两个MOS管相连的元件还是烧穿孔处的供电和信号

有头绪后开始飞线:

飞线完毕试机: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

网友:
烧穿的地方没有其它信号线之类的经过,单隔离的电路,还是挺好修的。恭喜楼言主又有钱进账了。

网友:
你这样能用多久,我怕不安全   这样还是换班吧  安全起见

网友:
一般故障吧         能发贴就支持下 加分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个差不多的,保护隔离都烧没了,处理完发现断线很多

网友:
一般都没那么出问题的,反正才保修一个月,再坏再修再收钱

网友:
稳不稳定

网友:
短路了啦?烧的挺严重啊,飞线不错,还好是联想,华硕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烧成这样 没图纸的机器,我基本都是放弃的,除非价格满意,要不不划算

网友:
PCB这样的补绿油,才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