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5 g1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7-07):
现在有个HP 445 G1的电脑 开机自动开机 屏幕无显示 还有一块维修主板 开机屏幕无显示外接VGA有显示很怪异啊
电脑

网友:
开机无显示,要看电流跑到什么程度哦。。有没有过内存喃,另外一个外接显示不正常,内屏无显示多半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