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戴尔N5010 5声报警

楼主(2017-07-07):
接修一台同行戴尔N5010笔记本,开机5声报警。看电流像不跑码。跟同行说主板问题,直接拆开主板。
看了下主板,量了下。没发现明显问题。
示波器看了下内存,明显不过。刷了2个bios。还是无反应。
加焊了下显卡,不行。重值还是涛声依旧。
无奈找了片料板,刚好有这个显卡0772000.拆出来值好球装上去。
。。。。。。。。。一个上午没了
焊好,开机我明显感觉到电流跳变了。接屏不显示,接喇叭,五声报警也没了。
示波器看内存,明显感觉过了内存。只有显卡问题了,详细的查了显卡的条件。
还是不行,想来想去。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淘宝上果断买了一个0772000,有点小贵100元连运费。

第二天显卡到了,直接拆装。看电流1.4-1.7-1.5-1.8-2.1   我知道亮机了。
接上屏。ok

0772000这个显卡坏的比较多,有时候加焊还不行。。。必须换新的

发帖不易  大哥大姐帮忙加点分。。。。。

网友:
这显卡坏的多

网友:
一直不会用示波器 看来还得好好学习一下示波器的用法

网友:
今天修一台DELL,开机也是报五声,客户说放久不用了,能显示进系统的。一般报五声基本上是实时时钟不正常,后来是COMS电池没电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
DELL 的机器5声报警我记得应该是时钟电路的问题的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显卡换了3块,还没好。。。。。。。。。。。。。。。。。。。。。。。。。。。。。。。

网友B:
5声都是coms电池影响的。或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5声都是coms电池影响的。或rtc电路。。。。。。。。

我这台不是,早就换过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机器5声报警我记得应该是时钟电路的问题的

有的是,但是我这台不是。上来就换过电池查过rtc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