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楼主(2017-07-07):
主板进水  先处理赶紧进水处  测量板子是否短路  我测试了一下没有短路 插上适配器看了一下带机正常  按开机键 电流只能上到0.15 拔掉适配器 用放大镜找是否有烧断线   无意间看见了一个电杆被烧没了  我直接漆包线连接 开机上电亮机 进系统  插上USB鼠标 哈哈 不可以用  什么鬼然  然后又用万用表测量USB 哈哈没有供电直接找供电拿来的  找到修好  测试一个晚上没有问题  第二天晚上 直接没有带机 赶紧像是断线或短路直接拆机 测量  两个电容短路换掉OK  手机拍照太大 上传不了照片

网友:
你看到的 电感 是那一个 说的具体一点 看贴的人也好学习一下

网友:
维修观察很重要,一般拿到板子先反复观察一下,有无维修,进水,掉件,烧坏。。30%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