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品牌的主板,最好有BIOS或维修图纸分享一下。

楼主(2017-07-07):
朋友一的块小板坏了,12V的外接供电,风扇转,不掉电,但不显示,不知道品牌也没有图纸

哪位朋友修过这板,有图更好,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
这种板应该不好找图纸,电压正常就只有用示波器辅助测信号了,

网友A:
这机器上电正常的话就搞BIOS吧,
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上电正常的话就搞BIOS吧,
BIOS坏的比较多

就怕找不到这种BIOS,呵呵···············

网友:
只能盲修,瞧一瞧,摸一摸,打一打。换一换。这些常规手段不行,建议放弃。

网友:
这种板子和。收款机里的小板差不多。看什么cpu 去找下资料。

网友:
这种估计很难找,你最后就问问拿来板子的那个人有没有相同的板子,对着修,或者有BIOS 也是不错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是收银机上的板子啊 还有就是山寨一体机上的  敲敲打打不行拉倒

网友B:
还图纸呢,能给你找到BIOS就已经不错的了,图纸就不要想了,查供电吧,供电全正常用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图纸呢,能给你找到BIOS就已经不错的了,图纸就不要想了,查供电吧,供电全正常用波吧

没波波,一通乱插,呵呵,已修复

网友:
这种主板还想有图纸?只能局部的找对应的点测信号

网友:
收银机的板子,这个板子好贵的,曾经修到过无待机,散热座子下面1个电阻虚焊了,像这种板子找到图纸很难的吧

网友:
收银机里面的主板吧??淘宝里面估计找得到图纸BIOS

网友:
运气好得很呀,

网友:
这个是怎么修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