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5420 进系统后不认USB,无线和有线网卡都不能用

楼主(2017-07-07):
dell 14r 5420 进系统后不认USB,无线和有线网卡网卡都不能发现。进系统前能认USB,这台机器的USB全部是USB3.0。重装系统,刷BIOS无果。换南桥OK。
版号:DA0R08MB6E2 REV:E2
附原机正常使用的BIOS dell 14r 5420 DA0R08MB6E2

网友:
量电压,打阻值,还有就是南桥了哦,现在还没碰见过USB3.0这个问题

网友:
有些机器是在bios里面禁用了  可以进bios里面去更改

网友:
这么多不能用

一般都判断南桥的事了

网友:
修的不错,图文并茂,
值得学习,有些机器是在bios里面禁用了  可以进bios里面去更改

网友A:
如果是桥的问题怎么进系统前可以用呢?进PE 系统下可以用吗?

网友:
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也是dell的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桥的问题怎么进系统前可以用呢?进PE 系统下可以用吗?

系统前应该是工作在USB2.0下面,进PE也用不了USB,进系统后自动加载USB3.0了,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USB控制器为感叹号。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我也遇到过,USB不能用 ,刷bios就可以了,还没有遇到南桥坏引起的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