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海尔le32kuh1液晶电视

楼主(2017-07-07):
  电视板块没有权限,只能发布到这里!   接修一海尔le32kuh1液晶电视,故障为不开机,开壳检查主板电源输出的12v5v正常,主板芯片各项供电没有,检查各个电压转换芯片,都缺乏输入电压,找来维修手册,发现主供电是经过q112,q113两管子再输入到各个电压转换芯片,测量控制12v那边的q113管子输出端对地短路,拆开q113,通电,指示灯红变绿,背光亮起,基本确定主板正常工作,经过测量,q113输出是给数字功放u201的,测量u201供电部分确实短路,问题找到,可是手里没有这块芯片,通过查看维修手册,发现u201内部是有两个相同的放大器组成,而且外部供电都是有分开的独立引脚,经过外部电路连接到一起,一般情况下两个放大器坏的几率很低,就抱着试试的心态,用刀片逐个把u2014个供电脚一一断开测量,最后发现有断开两组之后,短路解除,从新链接正常的那边供电,开机,接入信号源,声音图像都正常,此次维修成功!

   最后附上维修手册

网友A:
这是个好办法,反正有线电视只有一个声道

网友B:
不是通过认证了吗
怎么会没有权限 发到认证板块的呢

网友C:
这样去掉u201两组 没有影响吗

这样去掉u201两组 没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去掉u201两组 没有影响吗

这样去掉u201两组 没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只是声音变成单声道,不过对于32寸机型,单声道双声道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办法,反正有线电视只有一个声道

相对于没有配件,还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通过认证了吗
怎么会没有权限 发到认证板块的呢

发帖前还没有权限,所以就发到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