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刷机报错40,解绑wifi导致

楼主(2017-07-07):
一台二修的6S,是同行解绑wifi后不开机,刷机报错40.苹果手机可以通过刷机判断故障点,对于维修人员来说,能减少不必要的弯路。

动过报错40,一般问题就锁定在硬盘这块,现在显微镜下看下动过的位置,可能是除边胶没出干净,周围很多小件丢失,一些是电容可以忽略,但是电阻一定要补上。取下硬盘,实在不忍直视,靠近cpu位置掉了四个点,关键硬盘上还掉了一个点。6S上盖容易爆锡,估计温度没有完全融化高温锡强行撬下硬盘导致。
个人看法来说,6S硬盘相对比较小,离着CPU也有点距离,是相对比较好翘的,多找几个费板练练就好。个人一个小习惯,会拿一个cpu的屏蔽罩盖住硬盘上方。
温度话个人习惯高温快取。

仔细把焊盘上殘胶处理干净,观察掉点的是可以飞线解决的,飞完线,先测量下硬盘脚位的所有对地组织,因为是强行取下硬盘的,焊盘有可能会出现断线。测量完发现M6脚没组织,点位图是通到R1501,发现此电阻已经丢失,而且电阻下的点也掉了,也是飞线解决。
下面就是处理硬盘上的掉点了,本来准备直接更换,但是它却是一个64G的,那就花点时间飞线吧。

下面上图:

网友:
图片没有上传上              下次可以编辑文字的时候插入 确认图片在发布  优秀案列可以加分

网友:
楼主,图还是没有能正常显示。

网友:
修手机还是要细心谢谢分享

网友:
好 很专业啊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