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ER 4736ZG进系统掉电通病

楼主(2017-07-07):
CPU反面大电容损坏。  维修方法:1.换同样电容2.用四个电容代替(注意有极性电容的正负极)。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老司机们都知道。。换四个330的上去。蓝屏,开机掉电。,有这个电容都先给换了

网友:
哈哈 ,楼主捡钱了,这个通病的ACER .东芝 。HP 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