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显示器,故障为黑屏

楼主(2017-07-07):
一客户送来19lcd显示器,叙述故障为黑屏,按键失效!

经检测,指示灯状态为闪蓝色灯,按键全无效,显示屏有轻微闪动,判断为电源故障或内部短路!

此机拆解时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板拆卸方法和其它不同,是向上滑动开启,而不是需要撬开的!

机器型号

去掉显示屏lcd灯管连线通电测试状态正常,有暗屏出现,判断为电源板故障

需要更换的配件型号,由于没有25v680uf的,就需使用大于原机型号的,选用了25v1000uf的。

维修完毕后的正常画面!

网友:
电容的通病都好多了都是指示灯亮了 就黑了。

网友:
换了电容就好的显示器  有时候还要检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显示器好修,笔记本麻烦,显示器原理简单主要是

网友:
一定要记得爱坏电容的显示器的牌子··有些故障看不到电容鼓包也是电容问题···25v电容全换了 就OK了

网友:
电容失效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多谢楼主提示!

网友:
这种一般是鸡肉 都是钱  老的LCD显示器 一般都是高压升压问题

网友:
就是换电容吧,、、、、、、

网友:
又是大电容怀孕。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加高压条,感觉这样返修低点,怕原板高压包也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显示器,灯管坏得也比较多...现在换灯管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现在换灯管都是换的LED的 简单方便。。。。。。。

网友:
美格的牌子,  换下电容就好了  就怕到时候电容不鼓包了 包坏了  板子烤的挺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