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550D开机不显问题

楼主(2017-07-07):
机型:ASUS K550D
显示芯片:RTD2136R
最近先后收到5台华硕K550D笔记本,故障都是开机不显,或者开机暗屏,白屏,其中一台为二修机,显卡被上家焊得面目全非,虽然焊好了,但是没做清洁,看上去一团遭,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负责任,我一般修好后都会用洗板水把动过的地方都洗一遍,这样看上去心里舒服。
这个机型让容易让人误操作,导致开机不显、暗屏、白屏等故障,第一次接到这个机器时购买了5个RTD2136R的显示转换芯片,所以捡到几个便宜,如果没拔电池的情况下拔掉屏线,有很大几率烧掉这个芯片,但是又不完全烧坏,只是部分电压出不来,新手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其中就有我- -)
在此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机型请注意:不要在没拔掉电池前把屏线拔了,要不然会多做很多不必要的事。
事后发的帖,就不上图了。

网友A:
不光是这个机器,所有机器都应该断电在取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这个机器,所有机器都应该断电在取屏线

我只是说这个机器坏显示芯片几率很大,断电取屏线是常识,我吃过亏,所以来提醒大家,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新手很容易犯这种错误,但像我这样运气好的人就少了

网友:
这些只有吃过亏的人才懂,还有HDMI接口,外接有设备没有关机的情况下一拔就烧坏

网友:
怎么感觉LZ修的这台机器好像是我修过的呢

网友:
一下捡这么 多     非常幸福

网友:
这个芯片 刚刚修过  以前差点也犯过类似的错误   挺不好焊接据说  不过  我吹下 焊上直接搞定 哈哈

网友:
呵呵,老司机啊,看来是吃过亏的,当然我来干过这种事

网友(2020-09-16):
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