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前辈 刷BIOS超时失败

楼主(2017-07-07):
大家好,我是小小白,今天尝试刷华硕M2N68 PULS 的BIOS ,型号是MX25L8005  使用的是CH341A编程器,可以擦除,检查为空,华硕官方下载的多个版本,但写入总是超时失败,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大家能指导一下吗?谢谢了。   用的就是和这个一抹一样的。奇怪的是,显示擦除,检查为空,但我装到主板上依然可以使用,求各位路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就表明BIOS根本都没有擦除掉,你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BIOS本体也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表明BIOS根本都没有擦除掉,你不信你试试看

非常感谢!我还了个 编程器 然后好了 谢谢大家 前辈好,我是小白,求好心人发一份联想CFM1D3M V1.0 BIOS  邮箱

pcbaike@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IOS本体也可能坏了

非常感谢!我还了个 编程器 然后好了 谢谢大家 前辈好,我是小白,求好心人发一份联想CFM1D3M V1.0 BIOS  邮箱

pcbaike@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
个人觉得  这种像U盘的编程器不好用     我用的MiniPRO的    除了编程器不能识别的芯片(可以换能识别的芯片刷是一样的)  还没碰到刷不成功的

网友:
这个问题 后来换了一个编程器解决了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