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 重启 关机

楼主(2017-07-07):
                                   联想B460
故障:重启,自动掉电,自动开机
客户拿电脑说开机重启死机,接过电脑,拔了电池用电流表接上试机,没几分钟自动重启,自动开机自动掉电 ,报价留机,拆机发现进水,进水位置触摸板下面,正好CPU供电部分,清理好氧化物,烘干,换电容,换场管,,,,,
再次上电还是重启,后来发现是待机芯片旁边,电阻R376 R377氧化腐蚀,打开图纸换上电阻不再重启掉电

网友:
主要不是进水的地方引起的问题,还是通病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是的,主要是通病引起的,不过进水那里不处理很快很烧坏的,上传不了图片,有图片更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