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4代单U独显的主板BA41-02342A,请U是收到什么信号才会发出CHP3_PEG_PWREN#

楼主(2017-07-07):
三星270E5J 4代单U独显的主板BA41-02342A 请高手帮忙,帮我看一下时序信号,客户说板子是装系统格式化后不亮机了,我拿来拆机后,我一下看CPU电压都出来,以为是BIOS坏了,说200元能修好,结果不是的,我一测试独显无供电,显存供电也没有,坏了,要查电路了,这个机子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只有慢慢分析了。

三星270E5J 4代单U独显的主板BA41-02342A,请U是收到什么信号才会发出CHP3_PEG_PWREN#

BA92-14647A BA41-02342A Samsung 270E5J 点位.zip

371.3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2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条件没满足,你查一下桥的信号都正常了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温控。

网友:
应该是复位信号吧

网友:
CPU电压都出来了,PLT_RST#也有了

网友:
就怕是U坏了,修的都不想修了。准备放弃的

网友:
三星此机修好了,是CPU的问题,我重植CPU,OK!!!是CPU虚焊导至,此信号没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