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触发维修 认证帖

楼主(2017-07-07):
机器型号: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故障:插设配器电流0.03 不触发
接到一个联想G460机器,插电源电流0.03,有点偏大,按开机键不触发。
初步判断可能是仁宝的机器主供电短路故障,拆机测量发现公共点也没有短路的情况,主板也没进水痕迹。测量到B+ PQ6一端只有 8.85V

测量PQ6 控制级为19V 判断为控制级故障 逐步排查PQ9 G级无电压, PACIN为3.3V正常 ACOFF状态也正常 判断为ACON拉低导致

ACON 受PU101控制 测量到PU101 的5脚为1.8V (不正常) 6脚为3V 所以PU101 7脚输出ACON为低电平状态

测量到VIN经过PD13 再经过三个限流电阻电压变成了8V 经过PQ26 电阻分压所以PU101的5脚为1.8v

应该是有短路,但是也没测到那里有短路的,B+组值也正常,忽然间看到一个东西,才发现前面查怎么多都是浮云。。。。

拆除后待机变成0.01  接屏开机已显示(此电容击穿,但开始没测到B+有短路,坏的不彻底吧)

此机修复。
特发此贴,认证专用。祝论坛越办越好!越来越专业!

网友:
最喜欢大短路:kaixin:,烧鸡大法最管用,,,,,

网友A:
那是电容断裂还是电容烧短路了。看上去这个电容是 B+上电容。你量公共点的时候应可在查到

网友:
最佩服你了 。一个大短路。 几分钟的事。被你用认证贴,写的这么完美。。 看来我以后有很多帖子发了。。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测一下正反对地就一目了然了,反正我不喜欢动不动就烧鸡,哪天把机烧死就欲哭无泪

网友:
仁宝的机器好多都是电容短路,漏电造成不加电,或是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容断裂还是电容烧短路了。看上去这个电容是 B+上电容。你量公共点的时候应可在查到

是B+上的  主板没测到B+短路 开始测到组织也有400多

网友:
电容一般不都是大断路吗    电容引起的不加点还是第一次见到    学习了

网友:
不过电容那个引起的大断路还是很好修的   捡钱一样

网友:
大电容短路 这板子上面没遇到过 联想的Y系列到遇到过, 烧鸡法 很容易查找的  换了就好  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