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ZQ5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7-07-07):
        平时没空发贴,现在为了认证总得找个时间认证一下了。不然现在什么也没法查。

       广达ZQ5不稳定维修
       二修机,上家加焊过南桥,换过3V 5V待机IC
       故障:有显跑0.7不显(大部分能显示)进BIOS或者PE 死机重启 掉电重启  PE进不了,系统也装不了

       拆机裸板检测,量所有供电正常。二级转换电压也正常。根据平时修的广达的掉电或者不稳定维修思路,查HWPG
       S5_ON  SUSON MAINON都正常,当查到MAIND时,13V为6.4V
       查MAIND到达的地方PQ16 PQ42 PQ28 PQ12 全拆下,
       量还是6.4V,量对地阻值有640欧,阻值不对,但看点位也就到这四个地方啊!算了,直接改掉MAIND试下。改完后装系统试机OK       第一次发贴,写的不好。也不知道怎么预览。也不知道图片有没有上传上去。

网友:
进来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