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56

楼主(2017-07-07):
型号:iPhone6 Plus
客户描述故障现象:刷机报错56
初步测试:(确认与客户描述故障现象是否相符)
 触发后为恢复模式,无法进入系统测试各项功能
 使用iTunes刷机报错56与客户描述故障现象相符
维修过程:
  1.       检查外观
  2.       拆开机子观察主板外观,检查有无维修历史

  3.       根据刷机报错56的可能原因进行排查:
     (1)     测量主摄像头MIPI总线的对地值皆为410,正常

     (2)     拆下主NFC(U5301_RF)
     (3)     观察焊盘有无掉点,掉的都是空点

     (4) 测量主NFC焊盘的对地值正常
        判断可能为主NFC损坏导致
     (5)   更换主NFC
     (6)     再次刷机,刷机顺利通过,进入激活介面

     (7)     进入系统测试后,无声音、无送话
     (8)     更换音频放大器(U1601),故障依旧
     (9)     测量CPU通往音频处理器(U0900)I2S2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因I2S2总线同时通往音频放大器(U1601)和音频处理器(U0900),必须都拆下测量
     (10)   拆下音频放大器(U1601)和音频处理器(U0900)
     (11)   测量音频放大器(U1601)与CPU通讯I2S2总线的对地值
       测得E6#(45_AP_TO_CODEC_XSP_I2S2_BCLK)开路为异常

     (12)   测量音频处理器(U0900)与CPU通讯B8#(45_AP_TO_CODEC_XSP_I2S2_BCLK)的对地值
        测得B8#(45_AP_TO_CODEC_XSP_I2S2_BCLK)为正常

                    (13)   跟客户说明故障现象,要重做CPU飞线,客户说只要能进系统就可以,这机器维修到此就结束发还客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的确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大哥你的图发的太多了都加载不出来了 - -

网友:
楼主牛!这多问题一下搞定!刷机报56 NFC 问题引起也算是通病了,我也见过好几次。

网友:
刷机报56 NFC 问题引起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你的理论知识很强啊  但是换nfc没声音不应该啊

网友:
一看这思路就是老司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