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无线网弱秒杀

楼主(2017-07-07):
首先检测无线网条件满足
引起无线网弱有
1:天线引起
2:wifi模块损坏
3:在图上(我想很多人换了天线;换了模块;就是弱;最近连续修了3个)
此方法绝对秒杀;原理图我就不放了

网友:
下面的照片不是得“修改不了哦!好烦死了系统有bug

网友:
换天线好的?

网友:
换天线是没有用的;只能接线让其信号扩大才正常:有好几台换的全部都不行这招灵

网友:
你上面说的接wifi盖,意思是加大屏蔽罩的功率?还是什么

网友A:
什么意思,就是多搞跟天线,加强信号么

网友B:
楼主还不如上个原理图,那个点飞线让大家都看清楚,弄个看不清楚照片谁知道你是那个点飞出来,是想让人家认真看你贴,而后照样不会?

看了半天,原理图里应该是在R5124_RF飞2G的信号

网友:
还不如上个原理图,那个点飞线让大家都看清楚

网友:
换WIFI芯片不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就是多搞跟天线,加强信号么

感觉 应该是天线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不如上个原理图,那个点飞线让大家都看清楚,弄个看不清楚照片谁知道你是那个点飞出来,是想让人家认 ...

这样做就相当于增强天线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就相当于增强天线信号吗?

是的,有时候后面的小元件有问题,又一时查不出来,就直接这里飞根线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 应该是天线断线。

只要跟天线有关全部搞过就算你把整个天线连接都不行的!不明不白、反正接了连接还是弱、必须这样搞才可以!你们会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时候后面的小元件有问题,又一时查不出来,就直接这里飞根线替代

原来如此,谢谢指点。

网友:
应该是飞在r5124_rf上吧。。。。。。。。。。。。。。。

网友:
我成功换过4S的wifi模块哈哈嘿嘿

网友E:
天綫头夾緊就可以了!!!!! 中心奌 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天綫头夾緊就可以了!!!!! 中心奌 很重要

这个很有道理!现在发个回复都不能少于30

网友:
楼主虽然没有给图纸但是下面的评论还是蛮有用的。

网友:
天天学习论坛的新知识,很受用,很开心,支持!!!!!!!!!!!!!!!!!!!!

网友:
一根漆包线链接金属盖吗,6代换WIFI模块还要把硬盘摘下来解绑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不如上个原理图,那个点飞线让大家都看清楚,弄个看不清楚照片谁知道你是那个点飞出来,是想让人家认 ...

他不是说WIFI信号弱吗,干嘛要飞到2G上

网友H:
应该还是信号放大电路有问题!一般我们遇到都是换天线   不行就搞不定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有道理!现在发个回复都不能少于30

明确告诉你;绝对没有用的!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一般就是先换天线  再测电压  在充值

网友:
现在看不了  等验证了再来看看

网友:
貌似多加了根“天线”?
但照片拍的不是很清晰啊……

网友:
就是加强天线吗?

网友:
分割vdtg分额踏入歌坛也一天退热药儿童用户人也反映后

网友:
遇到好几台都是松了 拆了垫点东西顶上 完事收钱

网友:
这样相当于,外壳也充当了无线信号接收天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是信号放大电路有问题!一般我们遇到都是换天线   不行就搞不定了   学习了

换天线没用基本上都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
作为新人非常着急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级别不够还看不到内容和图片。。。。

网友:
公分高大哥大哥大哥大哥灌灌灌灌灌刚刚

网友I:
这是跟WIFI安上了个大天线啊,下次试试看效果,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跟WIFI安上了个大天线啊,下次试试看效果,多谢分享

绝对真实有效;快捷秒杀;研究一个月搞出来的;一般都是换天线或者换模块;还不能解决问题就这种方案;

网友:
接在什么上面的,这照片也不清晰啊。还是用原理图比较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不是说WIFI信号弱吗,干嘛要飞到2G上
他说的是WIFI的2.4G不是你认为的那个打电话的2G